求救~Thinkpad SL300 没有屏供电 暗屏

楼主(2016-08-06):
SL300的笔记本开机暗屏,无+LCD_VCC电压,通病保险和电容是好的,接口第4脚供电正常2 3脚无供电,求各位师傅给指条明路!万分感谢!

u4601的4 6脚有3V电压,u4602的1 5脚有电压,其余都没有电压

大家帮我分下下,谢谢!

网友:
版主能不能给我分析下啊

网友A:
19V主供电有没有电压

网友:
暗屏跟屏供电没关系的。查19V和开启

网友:
暗屏是最简单的故障,好好看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主供电有没有电压

19V主供电有

网友:
不行就勾线

网友B:
LED的供电是5V吧?

网友:
是不是控制的的电压没有啊

网友:
一般来说,暗屏都是比较好维修的,你看看主供电的来源再说

网友:
修过类似的显示器是5v没有出来

网友C:
兄弟 你这是暗屏还是白屏
你这LCD_VCC是屏供电,没这个电应该是白屏,还有如果你想要有LCD_VCC的话你可以把U4602的1脚2脚直接连起来就有了,这是个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供电是5V吧?

19V 你看下接口的电压对不对  如果对 你再看下屏上的3.3和19V 呢

网友:
唧唧果然厉害

网友:
感谢各位兄弟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屏上的一颗电容短路了!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这是暗屏还是白屏
你这LCD_VCC是屏供电,没这个电应该是白屏,还有如果你想要有LCD_VCC的话你可以 ...

感谢,最后查出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显卡查过了吗

网友:
暗屏都是比较好维修

网友:
追查主供电啊。按照电路找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呀

网友:
LCD_VDD_EN 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