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快速启动关闭的方法!

楼主(2016-08-06):
由于win10出来的时间比较长了,很多电脑自带的都是windows10系统,有很多朋友想将win10改装成win7,但是在调整启动项的时候发现无法进入,无法调整启动顺序,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原因分析

跟win8一样,win10一样带了一个快速启动功能,这个功能会导致win10在关机的时候进入一种假关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关机不是真正的关机,自然就无法进入bios了,我们只需要关闭这种快速启动功能,就可以很简单的解决这种问题!

具体方法:

1、单击开始菜单选择“设置”,进入到设置后选择“系统”;

2、打开系统后选择“电源和睡眠”,并在右侧选择“其他电源选项”;

3、打开“电源选项”中找到“更改电源按钮的功能”,(这个和win8.1是一样的);

4、进入后,点击上方“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

5、接着在窗口下方“关机设置”中取消勾选第一项“启用快速启动(推荐)”,点击“保存修改”即可。

以上就是关闭Win10系统正式版快速启动功能的具体方法了。快速启动功能属于一种新型的睡眠模式,如果硬件上不兼容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动故障。

网友A:
嘿嘿,,,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使用安全软件也可以的,360,腾讯电脑管家也都可以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安全软件也可以的,360,腾讯电脑管家也都可以优化的

那还不如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C:
这个快速启动会导致很多系统的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快速启动会导致很多系统的小问题。。

恩 我一般把他给关闭了,给客户一般关闭,避免一些小的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