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表丢失怎么恢复?

楼主(2016-08-06):
硬盘分区表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丢失的的,但是不排除会出现特殊情况导致分区表丢失,一旦分区表丢失,就会造成所有的分区就会全部丢失,也就是说所有的资料全部不在了,同时windows系统也无法正确识别硬盘,如何修复硬盘丢失的分区表呢?

1、 硬盘分区表一般在硬盘的初始磁面0磁面,如果不小心磁盘分区表丢失。可以通过分区工具来进行win7磁盘分区还原,例如U大师自带的分区工具diskgenius:

2、 在diskgen里选择工具-搜索已丢失的分区(恢复磁盘分区),点击开始搜索后。会自动进行win7磁盘分区还原。

以上所说的是用u大师自带的工具进行win7磁盘分区恢复。

还有一种用官方win7自带command命令进行修复,在win7安装的时候,或者插入windows 7安装光盘,从光盘启动电脑,在光盘启动完成后,按下shift+f10键,调出cmd命令提示符。使用的命令Bootrec.exe /boot来修复分区表。由于这种win7磁盘分区恢复的方法相对比较麻烦,所以不建议初学者使用官方自带的工具进行win7磁盘分区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