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当交换机设置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6-08-06):
设备:四孔路由器 ---2个,电脑-----4台
问题:有两个四孔路由器[A和B],但室内有4台电脑,这样A四孔路由器除了一个WAN口之外只剩下三个LAN接口,全部接好之后还有一台电脑无法接入网络,怎么把?

解决方案:发挥B路由器的作用!

原理:将B路由器看作一台电脑也就是把B路由器做交换机来用

步骤:
        首先---通过A路由器进行拨号上网:

         1.将电话线接入modem即调制解调器的端口上
         2.从调制协调器上的WAN接口拉一条网线出来接入A路由器的WAN口上
        3.将两台电脑的网线分别接在A路由器的两个LAN口上[剩下的那个LAN口稍后用]
        4.连接好之后在其中的一台电脑上打开浏览器,进入192.168.1.1对主路由器进行设置

        5.打开界面后,首先修改WAN设置,家庭宽带选择使用PPPOE拨号连接上网,然后在相应的表单中填写服务商提供的拨号上网帐号和密码-保存
         6.在LAN设置后打开DHCP服务,这样两台电脑就可以通过动态获取IP进行上网了,如果不打开DHCP的话就要手工配置IP地址。

剩下的2台电脑如何通过B路由器进行上网:

       1.先不要将B路由器连到A上先将剩下的两台电脑的网线接入B路由器的LAN口上

       2.在这两台电脑的任意一台电脑上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1.1,进入路由器设置界面
       3.WAN设置:选择静态地址上网,B路由器IP地址设置为192.168.1.250,防止冲突设置大一点 子网掩码:默认设置即可网关设置为192.168.1.1 DNS服务器设置:如果A路由器开启了DNS代理就设置为192.168.1.1,没开启的话就设置为地方DNS,例如重庆地区为61.128.128.68
      4.LAN设置:IP地址设为192.168.1.250 和上面设置成一样 关闭B路由器的DHCP和DNS代理服务,
       5.从A路由器就是的剩下的一个LAN口上伸出一根网线接到B路由器的剩下的LAN口上.

       6.设置B路由器与B路由器连接的两台电脑的IP为192.168.1.X 为了避免冲突 设置大一点 网关设置为A路由器的IP 即 192.168.1.1 DNS设置为地方DNS,子网掩码默认即可
       7.重启B路由器,可以通过WEB界面重启也可以直接切断电源重启设置完成,这样我们的四台电脑就可以同时上网了.

注意的问题:

    1.如果想自动获取IP就能上网的话请打开A路由器的DHCP服务,范围默认,最好把DNS代理打开
    2.B路由器的IP设置必须为A路由器的网域,即设置为192.168.1.X 设置大一点的原因是防止冲突
     3.B路由器连接的两台电脑网关必须设置为192.168.1.1 4.B路由器在设置完成之前请不要连接到A路由器的,因为设置前B路由器和A路由器的出厂设置Ip一样 会冲突
操作感言:把路由器转化成交换机使用,如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在第二个路由器B的设置上。而设置第二个路由器B关键部分在:B的(动态或静态)IP不能和路由器A动态分配给B 的冲突。

          所以说,只要路由器A和B不发生IP冲突,那么有两台电脑不能上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也考虑问题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利于解决大家在实际操作中遇到各种问题。在此,只是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思路!

严重声明
        以上方案仅仅是解决了又两天电脑不能上网的问题,而关于路由器B转化成交换机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上述中路由器B仍然充当着路由器的角色,那么,到底如果转换呢,请看下文!

        要实现转换,要进行一下步骤:

       1.断开路由器B和A 的连接,登陆路由器B的WEB页面。(怎么登陆我就不需要说了吧!)
        2.选择LAN设置。设置LAN的IP地址(具体需要设置什么,更具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路由器A的IP池是192.168.1.1~~~~255,那么只要设置成其中的一个就行了,但是,不要和路由器A下的电脑IP冲突。)保存。

    3关闭DHCP功能,设置网关和域解析服务器---这些都是次要的。(私下认为,在进行完了第二步以后,这些是无法改变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第二步之前完成这一步的操作。)
        4保存退出。
        5接线。把路由器A出来的WAN线接到路由器B上的LAN孔。注意,这里是反线,不是直线。---什么是反线呢,简单说就是接错了,本来该WAN----WAN,现在是WAN---LAN。
        6 从新登陆路由器B。--这时候登陆的IP地址是第二步设置的IP。
        7检查冲突有否。查看路由器B下的电脑的IP地址是否和路由器A下的冲突,如有,改正。---具体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