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又来求助了,蛋疼的机器。1464

楼主(2016-08-06):
这个戴尔1464哟,到手,客户说不触发,我麻利拆开,裸板插电,0.013?还亮了个灯,它为我亮了个灯!但是过了五秒就灭了,待机回到了0.006看似是正常的待机,按开关吧,按下去,毛反应都没有,但是看电流,已经变成了,0.050 。嗯,有电压起来了,开始打开图纸看电影,不是,是量主板。先看它待机0.006的时候,PWM3V有5V没有,嗯,这待机是正常的(这机子待机情况是只有3V没有5V的)在看EC条件,没有LID#,跟电路,LID#是由+3V_SUS上拉的,怪不得没有,再看其他条件,ACAV_IN正常,EC复位正常,EC接收开关信号正常,再量量按了开关之后的,RSMRST#信号在按了开关后出了,那就是说按下开关之后的电流上升是桥的待机出来了,LID#也出了,但是EC发给桥的开关信号没有出,这个是EC通过一个二极管连接桥的,去掉二极管之后,EC这边没有电压,桥那边有,先换了EC ,一个尿性,BIOS也刷了很多个,都是一样,一怒之下换了桥,涛声依旧。没思路了……求大神给他方向,该往哪里查。

网友:
论坛里看了很多类似故障的帖子……咋我这个就这么蛋疼呢,你要短路多好说,哎

网友:
换个DELL头试试

网友:
看来只有换NQ试一下了

网友:
多谢顶贴,帮忙分析分析故障呗

网友:
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看EC的条件,周边线路!

网友A:
用它自己的适配器试一试

网友:
讲道理,我还是换板了……哎……我这个帖子又成了未解决了,希望下一个修这个戴尔机子1464故障的兄弟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它自己的适配器试一试

戴尔确实有些时候适配器会导致的,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我有一个可充电的头子还是一样的。用原装的适配器也试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