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的维修--------------活捡死鱼

楼主(2016-08-06):
          下午接到一台HP G4笔记本,上可调电源电流直接跑到1.5几没有跳变,心里想肯定是显卡,收钱的来了,直接拆机。修过HP的大家都知道问题了,大家心里也明白小弟就不多说了。
      拆机把光驱硬盘全部拿掉在看电流我去,什么情况居然不跑马电流直接0.8几,不是吧,不要这样玩过,心情是那么的压抑。以为可以捡死鱼的,谁知道玩大了。叫顾客留好联系方式开单,送走顾客。
       然后拆机啊,各种担心中,拆出来后,各大电感打值。发现发现PL16短路,各大电杆值都正常PL16电杆供电是1.5V.这是内存供电不是吧,内存挂了。然后拿着板子看发现PQ11有明显的烧毁痕迹。图纸上是上N沟道场管,取下PQ11去测量发现还是有短路的,把PL16电杆一段断开发现一段还是有短路的,继续把PQ5下管去掉,在去测量发现没有短路点了,找到料板拆了焊好,测量没有短路的了,发现上管G极阻值不对,然后在去测量 下管G极有500多,然后把内存供电芯片拆了,发现900多,找到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测量值500正常了,然后,插上内存测量内存短路没。没有出现短路,这条内存命大,没死。然后上电测试 亮机修复成功,装机测试报价

网友A:
运气不错 内存都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 内存都没烧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居然内存还没烧掉

网友B:
怎么想到是显卡?结果成了内存供电问题了?

网友C:
这样都没有把内存烧挂,运气好啊

网友D:
g4这机器不好修,上次修一台开机几秒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都没有把内存烧挂,运气好啊

是啊,上管都烧毁了,内存还没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这机器不好修,上次修一台开机几秒掉电。

这个机器还是很好修的,多了解下广达或者HP的时序很好修的

网友:
没有烧内存,成本小了

网友:
不错,又是捡钱的

网友E:
楼主这个运气还是好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想到是显卡?结果成了内存供电问题了?

因为i电流 跑到 1A多 不跳变  容易让人 想到显卡············而且惠普的显卡 坏的真多··············

网友F:
内存命真的很大。这都不坏。

网友G:
明明是实力修好的 哈哈

网友H:
短路也算死鱼故障了   短路都好修   信号有点费时间

网友:
内存命好好幸甚

网友I:
是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导致的场管对地阻值偏低,这种故障不常见,被楼主碰上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遇到过内存供电烧。。学习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运气还是好哟

我也感觉到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命真的很大。这都不坏。

是啊,这样都不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明明是实力修好的 哈哈

运气而已·~~~!实力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短路也算死鱼故障了   短路都好修   信号有点费时间

是啊,信号是很不好理解的

网友:
不死之身内存中的战斗机

网友J: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是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导致的场管对地阻值偏低,这种故障不常见,被楼主碰上了。

可能是吧,上管烧毁,下管短路,后来内存供电芯片也有问题

网友L:
不错,上下MOS,加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上下MOS,加电源芯片。

运气而已,运气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运气好而已主要靠运气

网友M:
自己实力挣来的不能叫捡钱了,能报显卡坏客户又不知道

网友:
唧唧果然厉害

网友N:
内存条命大  我前几次遇到CPU电压短路的  直接就是坏了CPU

网友:
有好多人爱刷无赖呀?没办法

网友O:
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M:
自己实力挣来的不能叫捡钱了,能报显卡坏客户又不知道

运气好而已,内存我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挂

网友:
引用 网友N:
内存条命大  我前几次遇到CPU电压短路的  直接就是坏了CPU

是啊,内存真的很强悍,居然没挂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种

真没实力,运气好而已

网友P:
楼主厉害  速战速决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吧,上管烧毁,下管短路,后来内存供电芯片也有问题

内存供电没出来,应该你后续cpu也不会供电,应该会出现开机掉电现象。而且开机电流会异常偏高,楼主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厉害  速战速决

运气好而已,主要靠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Q:
芯片保护了一班烧不到

上管烧毁了,下管短路

网友:
运气好,真是运气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R:
也是呀,看到开始的电流,按照经验第一判断就是显卡。

是啊,好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学习!维修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运气不是一般地好。

运气而已,运气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T:
hp  显卡  这2个词已深入人心啊

HP的显卡已经深入人心

网友:
引用 网友U:
短路其实听不好修的!不够你够厉害!

短路还好修吧,还可以的

网友:
这样的得慢慢修不能急

网友:
呵呵,居然也是修好再报价。不错,这样风险小得多。

网友:
不错,果断加分

网友:
还好内存没问题,

网友:
专业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同看见惠普就想干显卡~其他问题的还不多见

网友V:
这种情况   内存烧的几率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V:
这种情况   内存烧的几率大

是啊,所以很奇怪,怎么内存就是没有烧

网友:
这条内存命还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啊,所以很奇怪,怎么内存就是没有烧

只能说你客户命好

网友:
LZ技术杂事,厉害。。。

网友W:
HP的机器确实毛病多  不过楼主运气还是可以的  不然到时候又不好加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HP的机器确实毛病多  不过楼主运气还是可以的  不然到时候又不好加价了

是啊,就怕到时候不好加价,麻烦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