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外接有显示 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6-08-06):
宏基4738外接有显示 内接不显示   刷了bios  测了屏  正准备做显卡  不知道能不能好  还有什么招

网友:
可能需要换显卡

网友:
这机显卡坏的挺多的,不过这机可以改集显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用着用着黑屏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 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的可能性大  重植下试试

网友:
显卡坏的多, 修修显卡吧

网友:
我这个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