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报叫8声的想不通

楼主(2016-08-06):
曾被雷击过,RTL8105E被摘除。现在是:电脑开机8声报警,到进系统停止报警。进系统后一切使用正常,内屏、外屏切换正常。报叫8声,在开机未进系统前;进BIOS不叫; DOS下叫; 进PE叫。
8声,DELL的:

想不通:既然是屏的问题,但显示正常,也能内外屏切换。我用同型号的另一个屏(包括屏线一起)试,还是要报叫。笔记本是集显,不存在显卡问题,那就是桥的问题。桥有问题的话,那又怎么解释显示是正常的?唯一的,就是笔记本是桥或是EC在识别内屏,怎么识别的?哪1信号去识别?

谢谢各位。别无聊地回复。你们所回的,我都——我只想知道:是哪个“信号”检测屏?
屏能正常用。

是哪个“信号”检测屏?是哪个“信号”检测屏?是哪个“信号”检测屏?

13#有点意思

补充内容 (2016-8-6 23:28):
屏能正常用,那它就不该8声报警。?,朋友们回复的种种,除了“扣式电池没有”注意“外,其他都做过了,那8声”难听“照常。

网友:
戴尔8声报警 都是屏线接触不良导致 看下主板端和屏端两处接口 打磨打磨试试

网友:
能显示?雷击过南桥可能坏

网友:
换个BIOS程序试试

网友:
去图纸上找呀。

网友:
刷BIOS,换屏线试试

网友:
检查下屏线,不行就刷个BIOS是试下。

网友:
雷击不好修。

网友:
主要看屏线附近。。

网友:
试试检查RTC电路  或者看看电子有没有电    戴尔的   电子没电有的都会报警    遇到好多就是电子没电  进去到系统就OK了

网友:
8声显卡或者屏

网友:
没检测到屏, 排除屏屏线接口 屏线显卡,

网友A:
我遇到过小电池没插 也报警但进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小电池没插 也报警但进系统就好了

你记得是报几声?觉得你的有点道理。“小电池”,初始不正常,交给win后识别了,有点意思。可惜客户能“容忍”把电脑拿走了,当时我大意了,没检测。

网友:
看看COMES电池有没有电  没电换一个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记得是报几声?觉得你的有点道理。“小电池”,初始不正常,交给win后识别了,有点意思。可惜客户能“ ...

记得不太清楚了    反正一直报警到出现WIN图标后就不报警了

网友:
BIOS吧    反正现在的机子容易坏BIOS  刷BIOS也简单

网友:
看看屏接口有没接触不良,不行的话就是PCH问题了!

网友:
就是靠时钟和数据识别屏啊   就和那个I2c总线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