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p充不了电,开不了机

楼主(2016-08-06):
今天接到一台Y510P的电脑,客户描述故障现像为:装上电池,用外接电源不能开机,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独电源可以开机,用单独电源开机后插入电池可以充电。从客户手头拿到机器,用可调电源一插,大电流,。心情顿时一爽,钱到手一半了,因为这个机配置较高,钱应好收,就报了个三百元,客户同意。然后后跟客户说下午来取,说是修机拆装找原因要点时间,到时等我电话,客户一走,把机子拆开,用可调电源19V插入,再测19VIN只有18.5V,到这老司机应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对,就是隔离保护管出了问题,去电用万用表测隔离保护管的三脚跟四脚的阻值,300欧。直接去掉PQ302换上,测试正常阻值200K,好了,装机测试OK。300到手,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直接换PQ302,难道PQ301不会有问题,因为Y470的机子修得太多了,Y470的机子通病就是给屏供电19V的电容老是腐蚀,造成大电流,每次都烧PQ302的,有一次我没有换这个PQ302,所以也出现了充电不正常现像,所以Y510P就只能秒杀了。所以请维修的朋友一定要故意修大电流的机子修好后一定要测隔离保护MOS管的控制极有没有跟D或S短路哦。本想发个BIOS的,但不会上传

网友:
还没有遇到呢。,一般打短路电容问题多啊

网友:
好经验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