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R556L 版号 X555LD 进水不跑码

楼主(2016-08-06):
华硕 R556L 版号 X555LD 进水不跑码,进水不严重,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颗粒坏了
华硕

网友:
测量没短路可以风枪加热姚摇下

网友:
还是先测下阻值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电阻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9-04-20):
什么都没有.也不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