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M LX3 R2.0不上电

楼主(2016-08-06):
故障修的比较奇怪。带CPU。去掉12V还是不上电。。一开始没怀疑CPU,找开机电路,没发现问题。。。后来无意间去掉CPU加电了。。。再上U,电源发出一阵怒吼。。赶紧断电。。(好电源就是好啊)。。原来是CPU的原因。。。找了个测试的U可以上电。。不亮机。。发现CPU周围四组供电有一个付芯片的UP6281B8没供电。。,请问。这是集显供电么。。是不是跑马后才会有。。。。

网友:
是的  没错  跑码了才有

网友:
可以上电了  就刷个bios 看看   集显供电是跑马后有的

网友:
刷BIOS能解决不少问题,集显供电应该是BIOS控制的,也就是软控制

网友:
刷BIOS吧,我就修好过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看回帖内容还是学习到不少知识啊,又长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