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V3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8-06):
首先说明这个没啥技术含量,只是以后大家遇到了省点时间。(网吧的这问题多,应该算通病)
板子是网吧老板拿来的,3张。问题相同(不通电,无开机电压)

老规矩打开点位 开机脚出来连接R202 是一个330电阻,正常。
电阻直接连接到IO上面2个电阻 嘿嘿,不通(有断线)
这个没法在点位上找了,整板无外观损坏,自己老实的跑了,不废话直接上图
在最下面PCI槽下断线了,用表面绝缘细线连接穿PCI槽下面,焊上再上点胶OK
这是我个人习惯,飞了线都要用胶水固定
                           收工:3张主板相同故障
亲们给点分吧。纯手工跑线,眼睛都瞟花了

网友:
正好有一片同一问题,图纸不太对应,懒得跑现在好了

网友A:
如果是我,肯定直接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肯定直接飞线了。

直接飞线,太丑了,一般客户不同意。我这样飞客户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
遇到断线,我一般也是飞线。

网友B:
为什么说电阻没法找了呢

网友:
LZ 好功夫 不过这个板子的 貌似很多个按列都是坏在这里  可以算通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电阻没法找了呢

什么电阻没法找?我那说用点位只能查到断线,但断线位置只能自己手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阻没法找?我那说用点位只能查到断线,但断线位置只能自己手工了

擦   看错了

网友:
不错的哦.飞线快些吧.

网友:
飞线多简单啊 板有不是给他们看的 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