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45 1.01不触发

楼主(2016-08-06):
查IO工作条件,W83627DHG的触发脚位,68-67-73-72,68脚3.3有高低高跳变,67脚也有高低高跳变,73脚5V没跳变,72脚无电压。直接拿起风枪对着南桥一顿狂吹,南桥冷却后,通电亮机,滴滴(有分请投分,无分请刷卡)。直接上BGA加焊。完美亮机。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还有人修啊   特殊板子吗

网友:
有BGA再也不怕干桥了

网友:
有BGA就是任性,Io都不搞,直接搞桥

网友:
没有查下南桥的条件先吗?

网友:
72脚 PSON应该是5V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南桥过热造成的虚焊,做BGA后,使用时,还有考虑南桥的散热。】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一样的板,CPU复位0.22V,其他都正常,全板阻值都打了感觉桥没有问题,IO边主的822电压正常的,我也换了,但CPU复位还是只有0.22V,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主板有点早了

网友:
请问是那电压低了看不懂

网友:
有BGA事半工倍

网友:
BGA用的真任性.

网友:
这桥杀的好直接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干桥稳定嘛。

网友:
都喜欢干干桥丫丫精啊

网友:
注意小心返修,南桥加热了可能可以,就怕冷了不行

网友:
gb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南桥能虚汗吗

网友:
又搞到一块也是桥的问题,估计这个板通病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