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戴尔ST2310WA,突然坏了,图像不停抖动,逻辑板这块不熟悉,求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6-08-06):
本用自用的戴尔ST2310WA显示器,用于维修三星LTM230HP01屏
前天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屏幕不断抖动,情况如下

换过通用驱动板,故障依旧,这才肯定是逻辑板的问题,测量逻辑板上各电压都正常,

LDVS旁边预留的CN2接口是干什么用的?第一次见这种接口

逻辑板这块还真不熟悉,通常策手无策,因为是自己的,死马当活马医,

怀疑IC损坏,IC型号为:LMU4112XOA

百度查下又没有该芯片资料,于是乎淘宝了一块全新的IC芯片,不是拆机的,换上后发现全屏都是彩色竖条

以为芯片没焊接好,多次加焊都无果。后来重新焊回旧芯片,故障依旧不停抖动。不知道这颗IC是否需写程序的?如果要写该怎么读出旧芯片程序重新写入新芯片,手头有RT809F编程器。求高手指点。如果没有办法就买张拆机逻辑板,但又不知道拆机的板上IC是不是好的

网友A:
这鸟问题与屏ic没关系,楼主可以拆开铁框,摸摸压压软排上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鸟问题与屏ic没关系,楼主可以拆开铁框,摸摸压压软排上的芯片

所有软排芯片都按压过,没有任何改善,还是一样抖动

网友B:
再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一个试一试

只买了一颗全新的,没有了

网友C:
应当和这芯片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当和这芯片无关,,,,,,,,,,

为什么换IC会出现彩色竖条?

网友:
芯片也许是坏的,,

网友:
难道是时钟不对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边上的芯片坏了 换主芯片没用

网友:
屏坏了。只能换个屏了。

网友:
涨姿势啦

网友:
我遇到这样闪的是屏线问题

网友:
换屏解码芯片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也遇到了

网友D:
换那个八角的芯片 我上次还的就是那个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基本放弃了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

网友:
求解释?我也碰到过,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

没什么思绪,放一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那个八角的芯片 我上次还的就是那个好了

换哪个八脚芯片?IC10还是IC11?

网友:
屏电路资料太少

网友:
这个IC需要程序才能工作,满屏竖线不代表屏坏。

网友:
芯片从破屏上拆,都不相信所谓新的

网友:
屏坏资料少,很难修,楼主精神可贵。

网友:
直接换显示器修都不够功夫钱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不好修

网友:
换屏线试试 不行 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