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招教你如何选择高性价比的无线AP

楼主(2016-08-06):
8招教你如何选择高性价比的无线AP

  现在可以说无线网络已经逐渐取代了有线网络,越来越多的家庭、酒店等都采用无线AP来解决室内无线网络的覆盖问题,无线AP是一种可以将有线网络变成无线网络的设备,无线AP网络覆盖不仅移动性高、成本低,而且建设的速度也非常快,能够有效的对移动数据起到分流减压的作用。如果正好你也需要无线AP来搭建无线WiFi网络或者室内的无线监控,下面小编教你8招,轻轻松松就可以搞定了。

无线AP 图1

  什么是无线AP?

  无线接入点是一个无线网络的接入点,俗称“热点”。主要有路由交换接入一体设备和纯接入点设备,一体设备执行接入和路由工作,纯接入设备只负责无线客户端的接入,纯接入设备通常作为无线网络扩展使用,与其他AP或者主AP连接,以扩大无线覆盖范围,而一体设备一般是无线网络的核心。

无线AP 图2

  无线AP的原理

  无线AP是使用无线设备(手机等移动设备及笔记本电脑等无线设备)用户进入有线网络的接入点,主要用于宽带家庭、大楼内部、校园内部、园区内部以及仓库、工厂等需要无线监控的地方,典型距离覆盖几十米至上百米,也有可以用于远距离传送,目前最远的可以达到30KM左右,主要技术为IEEE802.11系列。大多数无线AP还带有接入点客户端模式(AP client),可以和其它AP进行无线连接,延展网络的覆盖范围。

无线AP 图3

  如何选择无线AP?

  1、在购买之前先在网上了解

  比如想要什么样的无线AP,或者倾向于哪个牌子,先在网上搜索查询下,了解下大概的情况,让自己心里有个底。一般来说,网上有很多相关的信息可以参考,比如是否好用、好坏、价格等方面的信息。

  2、查找低价格和折扣

  “比较便宜”并不意味着产品不好。厂商和供应商有时候会打折或者比列出的价格低一些的其它折扣。购买前,先在网上查找一些正在做活动的无线AP,会更加划算。比如同样的无线AP,可能在网上购买就比在实体店购买便宜很多。

无线AP 图4

  3、注意质保和保修的情况

  这对于做出决策是很重要的。每一种产品都有质量保证期限,质量保证期限长意味着这个产品能够得到更好的技术支持,厂商对这个产品更有信心。并且,也要看哪些是免费的项目和条款、保修的范围。

  4、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不是所有的无线AP都支持同样范围的功能,了解什么功能是你现在需要的,什么功能是你将来需要的。需要考虑的一些功能包括上网速率、单频还是双频、接入人数、安全性能、认证、营销等,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

  5、使用和设置的方便性

  有的无线AP功能简单、使用方便、设置简便,还有的无线AP安装复杂,这就需要根据使用的环境场所和自己本身的需求来判定了。

  6、兼容性

  检查与你现在使用的网络适配器(以太网卡)的兼容性。如果你的Wi-Fi设备是一家厂商生产的,考虑购买同一家厂商的无线AP。厂商的统一性意味着更高的性能,因为这种设备已经进行了测试和更全面的优化并且使用相同的通讯协议。

无线AP 图5

  7、速度需求

  无线AP不能加快你的互联网连接速度,然而无线路由器对于在局域网上多玩家游戏和解决繁忙局域网中的通讯阻塞状况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速度越快越好,多采用300Mbps以上的传速率。另外双频的一般比单频的AP速率要快,比如我们办公室用的一种双频无线AP,速度扛扛滴,这是普通2.4G的无线AP没法比的。

  8、稳定性

  无线设备本身的质量很重要,同样它的无线信号的稳定性也很重要。如果是杂牌子,使用的芯片和硬件都比较差,很难保证使用中的稳定性,建议选择优质的无线AP,可以从芯片、天线、内存、带机量、外壳等方面来看。如果做无线监控使用,带的监控摄像头不能过多,一般300Mbps的无线AP带3-4个摄像头为佳。

无线AP 图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无线设备本身的质量很重要,同样它的无线信号的稳定性也很重要。如果是杂牌子,使用的芯片和硬件都比较差,很难保证使用中的稳定性,建议选择优质的无线AP,可以从芯片、天线、内存、带机量、外壳等方面来看。如果做无线监控使用,带的监控摄像头不能过多,一般300Mbps的无线AP带3-4个摄像头为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设备本身的质量很重要,同样它的无线信号的稳定性也很重要。如果是杂牌子,使用的芯片和硬件都比较 ...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