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0G M2+SE有复位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6-08-06):
A780G M2+SE的主板,所有供电时钟都OK,PCI复位3.3.
pcie复位4.5
加焊推动了南桥
是不是南桥挂了啊,挂了的话就不修了,求大神,给思路

网友A:
pcie的电压4/5?  不对吧    刷bios了没呢

网友B:
北桥坏了吧?北桥检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的电压4/5?  不对吧    刷bios了没呢

台板会与BIOS有关么,PCIE A11 4.5V
PCI A15 3.3V
我看看能不能找个BIOS吧

网友C:
Pcie复位没应该是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复位没应该是3.3V吗?

正常就是3.3V,大部分复位正常都是3.3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的电压4/5?  不对吧    刷bios了没呢

刷了涛声依i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坏了吧?北桥检查了没有?

双桥全是南桥发复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