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上电后断电,反复上电断电不跑马

楼主(2016-08-06):
最近收到一块技嘉ga-h55m-d2h主板,发现情况是主板上电后断电,反复上电断电不跑马,结果测量地阻,发现有个场效管值不符合。当机立断换了,地阻值正常了,上电试板,结果白费心思,还是老样子。然而我就给桥加焊,意想不到事发生了,主板点亮了。可以运行一会,结果又出现了上述情况,也发现这板没复位。现在送修同行。等待结果。求大神指点迷津!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我也有这种板子  一加焊就好了   过一晚又坏了

网友A:
不可能两个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两个问题把

我桥加了2次焊…加一次就反应一次…

网友B:
技嘉主板  SPD供电没有回导致 反复重启 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主板  SPD供电没有回导致 反复重启 不跑码

大神...求图纸点明哪个管好么…

网友C:
刷过BIOS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过BIOS没有?

没刷过,它是开机后马上断电,然后就开机断电开机断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刷过,它是开机后马上断电,然后就开机断电开机断电。

建议你刷一下试试看,很有可能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刷一下试试看,很有可能就修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加分支持一下

句容诚信电脑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的啊   有编程器吗   先刷bios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