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023wA显示几分钟后背光关闭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6-08-06):
一台联想LS2023wA LED显示器,到手时过几分钟后黑屏。用强光手电照屏能看到影像,初步判断查背光开启,高压板,灯条。不管那么多拆机,拆板,上电,量开启电压,在黑屏时电压正常3.15V,驱动板没有问题。查高压和灯条,手里没有OZ9998BGN的芯片,查了下资料保护脚的电压为0V没有保护,再量LED灯条的反馈电压三组,有一组低了点,难道是灯条有问题?手里也没有这种竖的灯条,拆灯条出来一个下量,正常。都拆灯条了,就加下焊吧,一个一个加好焊,装上试机,故障一样。那就只有芯片这一块了,查芯片 的条件,查周边的小元件,正常。又量了下LED反馈电压三组都正常了。奇怪了???后来把三组LED并起来用可调电源打到28V测试灯条是好的,顺便我也记下了当时的电流是370MA。用通用板换上去不行,通用板的电压在75V左右太高了,而且18V被拉低到8V。只好硬着头皮修。那好吧订芯片,芯片刚到换上去试机正常了。正在发贴中。。。。。好在客户没有催,不然没有这芯片也是搞不了了。下面上图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源板号就好修了,不一定要同款显示器,有的板可以用在好几个型号中。以前都没有记录,只是看着板就知道是好熟悉。

网友A:
是LCD的灯管背光吧,怎么看不像LED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LCD的灯管背光吧,怎么看不像LED背光

这个是LED背光的,如果是LCD肯定变压器升压的。

网友:
我要是LZ就直接灯条换掉搞一个12V的小板很快就OK啦这样不管是灯条有问题还是芯片有问题都不拍。本钱也就13块钱。省时间。搞好直接下一台。挣钱是王道啊现在

网友:
主控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有芯片就秒杀了    还好客户没催

网友:
通用板没有这么高的电压吧。自动调节的呀。我喜欢加块升压板通用板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改升压板

网友:
LED还是尽量修复原板吧,通用板可能有后患,LED灯不仅需要合适的电压还要电流

网友:
学下思路背光都是换高压条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给你加分!

网友:
维修有时走弯路搞死人

网友(2016-09-05):
楼主思路很好 也很耐心 学习了

网友:
弯路走多了就不怕了,谢谢分享,技术帖。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技术,经验,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改高压板就好

网友B:
如果是我就换LED升压板加灯条一套,管他是哪个有问题全部解决,不会返修

网友:
秒杀啊 真厉害

网友:
有空还是可以这样修修的

网友:
我是新手,还没修过LED的。

网友:
高手,楼主修的好,其他的人也有好的建议。学习了

网友:
led通用升压板75v你没挂负载吧,接上灯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
还不如改通用高压板快了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就换LED升压板加灯条一套,管他是哪个有问题全部解决,不会返修

换升压板,能解决问题,何必顶着风险换灯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