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板开机出现CHASSIS INTRUDED

楼主(2016-08-06):
修过ASUS主板,都知道这个提示,出现这个提示就是IO的o_CASEOPEN#为低电平了,复杂的情况就是换IO,不复杂就是把这个脚认为变成高电平就可以了可以拉VBAT的电压过来。前提是这个脚不短路。碰到这个情况,大家可以试试,M5A78LMLX,这个脚就是IO的68脚。

网友:
感觉ASUS 就是个 垃圾,搞这个有什么意义, 机箱入侵检测。。。CHASSIS INTRUDED [

网友:
这是断线引起的吗?

网友:
你没查查这个信号跟822没关系吗

网友:
好像跟那个场管容易坏
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