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的不修了今天练练手技嘉A780T-D3L

楼主(2016-08-06):
客户拿来一块a780t插上诊断卡测试 瞬间掉电 保护,心里想肯定是cpu12v供电导致的  测量组织正常,拔掉12v供电问题依旧, 强制开机 post卡12v不亮    、手里没有这款型号的 io     只能加焊了     加焊之后问题秒杀 好久不发贴了大神勿喷

网友:
楼主真是老当益壮呀,好几年不修了还这好的身手!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

网友:
技嘉加焊IO好的极少

网友:
加焊不稳定建议还是换

网友:
这个故障解决的办法  不靠谱吧

网友:
12V不加电,强制开机,无12V,与io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加焊io能好,楼主能给个说明吗,小白看完一头雾水。谢,呵呵。

网友:
虚焊是老主板的通病

网友:
三板斧不怎么好吧。。

网友:
什么意思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可能要返修

网友:
完全是靠经验修好的  楼主思路什么的都没说 有的小白看不懂也是正常的 不过楼主也是老师傅了 技术杠杠的

网友:
IO加焊还能用多久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多年未修,楼主技术还这么好,太杠了

网友:
是不是IO12V 5V分压检测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