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4H花屏

楼主(2016-08-06):
些机进系统花屏或用一会花屏,些机是独显板来的,但系统里发现的只是集显,独显无发现,是不是CPU内集显花屏,GBA的CPU。(显卡换全新、系统重装、内存换过、硬盘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本人考虑到那几个显存会不会有问题,先没动手,在论坛上搜了一下,发现有同行遇到的跟我一样,显存全重植都是一样故障!应该是这款机通病来的,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给点提示!成分感谢!

网友:
也碰到过一台,板号X550 开机花屏,拆出来不显示了,还赔了板子哎

网友:
华硕真是坑啊

网友:
屏线  屏   内存  驱动

网友:
那就把独立不要好了

网友:
改集显试试看

网友:
改集如何改!!装独显芯片折走就可以了吗?

网友:
把独显供电去了  用集显  看花不花

网友:
我遇到一个华硕的花屏,知道华硕排阻的问题,直接把屏线接口周围排阻换了就解决问题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