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键盘部分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6-08-06):
拆开华硕笔记本清灰后装上,键盘有几个键,按了没有反应,xcvq等,键盘排线擦过了还是一样,求维修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换个新键盘试试  不行就查ec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下,再打键盘接口阻值

网友:
键盘挂了

网友:
基本是键盘挂了 直接代换

网友:
换个键盘,要么断线

网友:
找人检测下,多半是键盘坏了但不排除其他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很明显键盘坏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