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770W只有换内存位置才能开机

楼主(2016-08-06):
HP 8770W,每次冷启动会失败,开机无显示,大写键和小键盘键灯闪,三下一循环,查HP错误对应表发现是内存问题,后发现强制关机后调换内存条位置可以开机,但下一次冷启动是还会出现这一问题,求问大佬们这大概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

QM77,紫薯布丁

网友:
我也有和着个一样的问题的一台 也是惠普的

网友:
到现在还仍在 库房

网友B:
这中奇葩问题一般都是bios问题 刷刷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中奇葩问题一般都是bios问题 刷刷试试吧

刷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求问啊啊啊啊

网友C:
2带的南桥容易坏    。热一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2带的南桥容易坏    。热一下先

这是三代的,而且貌似是刚换的新主板

网友:
是不是这个 型号的BIOS 特殊啊   我觉得还是BIOS 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