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待机电流跳变(短路保护)

楼主(2016-08-06):
拆机打值,公共点大短阻值为4。这款公共点大短烧机不能用,有保护,只能局部烧鸡。

断开隔离点pj401,就恢复正常阻值475左右。TPS51225_B+为待机芯片电压和上管电压。 拆了TPS51225和2个上管还短。局部烧鸡,1.0A烧鸡,烧出电容短路,

网友A:
这款公共点大短烧机不能用,有保护,只能局部烧鸡。   楼主怎恶魔个  保护  直接掉电  ?

H55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公共点大短烧机不能用,有保护,只能局部烧鸡。   楼主怎恶魔个  保护  直接掉电  ?

仁宝 点火贿赂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公共点大短烧机不能用,有保护,只能局部烧鸡。   楼主怎恶魔个  保护  直接掉电  ?

写错了,点火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点火回路

直接不上电?

网友C:
一个必定公共点19V电容短路的问题,为什么要拆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必定公共点19V电容短路的问题,为什么要拆芯片?

你怎么能肯定是电容出问题?芯片就不会出问题?芯片不会短路?19V也给芯片供电呀。当然楼主是应该先简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能肯定是电容出问题?芯片就不会出问题?芯片不会短路?19V也给芯片供电呀。当然楼主是应该先简后 ...

从图纸上看去,19V的确是芯片的主供电,但是稍有经验的人便知道只有在芯片待机的时候19V是做启动的供电,能让芯片产生LDO和REF,等芯片完全工作起来,产生系统供电的3V5V后,LDO在芯片内部改由PWM的5V提供,而没19V什么事儿了,也就是完全工作起来后芯片几乎不消耗公共点19V提供的能量,被烧穿的概率远小于直接受19V供电的滤波电容及高MOS管。

网友:
这款机器这种问题比较多 大短一般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能肯定是电容出问题?芯片就不会出问题?芯片不会短路?19V也给芯片供电呀。当然楼主是应该先简后 ...

修复杂了,测公共点短路后,直接量各大电感如果都正常。八成是电容有短的。图纸我看了,公共点就是B+,51225的供电也是B+转过来的,直接烧公共点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