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触发没有 RUN_ON 电流0.06

楼主(2016-08-06):
同行送来的机器。能触发 电流重0.03 触发后0.06. 开始以为BIOS  有问题 刷了 一个样子  。最后细查发现RUN_ON 这个信号没有电压。 根据经验 SUS_ON  信号 和RUN_ON 信号 应该是同时出来。然而RUN_ON 这个信号现在是无电压状态。第一感觉 肯定后极有问题。现在越修越懒。没拆芯片。用刀片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划断。首先划pu9 RT8240BGQW  断开第8脚  还是样。划 PU8 TPS51461RGER  第13脚 还是一样,接着 划PU5 RT8207AGQW  的第10脚。 断开之后RUN_ON 电压3.3出来。 插电开机。亮机了。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遇到的少 不确定是不是通病

网友A:
用刀片刮断是什么意思?误诊的再修补

网友:
这个方法,快捷,省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刀片刮断是什么意思?误诊的再修补

误诊就一滴锡的事 方便

网友:
8207这下没了开启还能亮机呀?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毛病 不过没搞好

网友:
是不是刮开PU7 10脚RUN_ON:3.3V出来,说明PU7拉低了它,换个PU7就正常了,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刀片刮断是什么意思?误诊的再修补

人为加个隔离点

网友:
简单直接的问题判断  已经加分

网友:
这个方法倒是不错,,,懒人有懒人的方法。。。。

网友:
RT8207AGQW 芯片最好 还是换掉  虽然开机 但是  屏幕 有时候闪一下  有抖动

网友:
楼主只是说了一些方法给大家,但是大家最好是把电路原理搞清楚,不要直接模妨,那样只会事得其反!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 不错RUN_ON  前面所有条件都满足 刷了bios 换了EC 内存供电芯片也换了  撬起EC 123脚  RUN_ON输出脚 就不触发  我去一路一路的切开RUN_ON 也不输出 没招了  打算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