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5-021一体机邪门问题

楼主(2016-08-06):
客户拿来一个联想C345-021一体机,说是键盘不能用了,我接上联想USB的键盘根本不通电,换上别的品牌的键盘都可以用,但是就是打字的时候老是串键,做系统也弄了,全都是下载的原装驱动,故障还是一样。除了联想键盘不能用,别的键盘串键,其他没有问题,一切正常,拿U盘做系统也正常,USB鼠标也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呢,客户还一直催

网友A:
不行,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BOIS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测下对地值    所有的usb口  都是这样吗

网友:
BIOS或者IO都有可能的。。

网友:
遇到过笔记本这个问题的  刷BIOS好

网友:
先刷BIOS吧!不行再查USB供电和IO

网友:
内存 换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先刷BIOS试试

适配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