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开关

楼主(2016-08-06):
一个音响的开关上的一个1kv 103m的电容炸了, 不知道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吗?没有找到一样的,知道的大神告诉下我,谢谢。。。。        找到一个2kv 152k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啊?

网友A:
找到一个2kv 152k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啊?

网友:
开关上的?? 装上去试试呗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楚
103 容量10NF
ATX 电源上边有啊 安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2kv 152k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啊?

可以用......

网友:
103的电容就是0.01uF的。

网友A:
装上去试了下 还是不行啊  唉

网友A:
装上去试了下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去试了下 还是不行啊

此电容可有可无,主要是减小开关瞬间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去试了下 还是不行啊  唉

建议查一下开关后面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个好找啊 1KV 103的就行了吗  用1KV 后面大点都行

网友:
唉  不说了  发现后面一整块板全部进水腐蚀了 肯定是下雨屋顶漏水搞的

网友:
伏数比它高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位置不用上也没关系 我一般都是忽略不用

网友:
这个电容,是减少干扰的,没有多少用,是后面电路有问题。

网友B:
这是电容不是电阻,怎么是K

网友:
不装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容不是电阻,怎么是K

K表示误差等级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K表示误差等级10%............

哦,这个不采用也能用哈,真的

网友:
1000v的电容,,,啊!不用装了

网友:
不装都可以了,这个电容主要用来消除开关瞬间的火花,防止对其他电器的干扰。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安规电容吧,不可以用普通电容代替
zxwzhm888
这个电容不是安规电容,参看22楼............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安规电容吧,不可以用普通电容代替
这个电容不是安规电容,参看22楼............

网友:
去掉没问题。就是防静电 ,开关脉冲火花的释放电容没啥大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