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5M主板自动重启

楼主(2016-08-06):
映泰TA75M主板自动重启 开机10几分钟 什么都不动自动重启 进pe10几二十分钟也自动重启 确定是主板问题cpu 内存 显卡 电源都换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4260-1-1.html 跟这个兄弟故障一样 怀疑是桥虚焊 但是像这样比较新的板子虚焊的可能性不大啊 想问问大伙的意见 是焊桥吗(因为我焊有铅的桥吹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进bios 也重启

网友:
应该不是桥 虚焊 我用力按桥 它也不重启

网友:
BIOS刷个看看呢

网友:
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先把程序问题排除,然后查是不是那个供电不稳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