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跑到85停顿下继续跑到CF 不显示

楼主(2016-08-06):
一ASUS M5A78L-MLX3
故障被雷击坏   跑码卡正常跑到85停顿下继续跑了几个代码到CF停住 不显示  手摸网卡芯片发烫取下后故障一样   插独立显卡能正常显示 ! 南桥的话也是有点烫 测量显卡供电都正常  听别人说可能北桥出问题了 加焊北桥故障一样 更换北桥故障一样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故障 修复  VGA 接口电路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 修复  VGA 接口电路损坏

6条腿的管子?

网友:
装显卡可以用大部分都是VGA出问题

网友:
这板子还费这么大功夫换南北桥啊

网友:
雷击的可能会损坏防静电保护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