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A785没有北桥供电。。。求教哪里开启北桥供电

楼主(2016-08-06):
如题。。北桥供电是UP1504控制。。。7脚接到一个芝麻管B级有5V拉低C 级。。按说应该是CPU管理IC控制开启。。但是是8802,,查图没有北桥供电开启脚。。请问是PG开启的么

网友:
一脚是什么东西 EN。。。这个符号

网友:
1脚不是开启吗?

网友:
根据AMD的时序,CPU供电好以后,才会开启北桥供电,所以北桥的供电是RT8802A的PG信号去开启的,你得顺着2脚的电路去查

网友A:
1脚是开启   是总线供电转换的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是开启   是总线供电转换的应该是

拜托看看帖子。。我说的是电源管理开启北桥供电的信号。。版主啊

网友B:
开启北桥供电的信号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启北桥供电的信号么

这样的话 有可能是二脚做为桥供电的开启    但是 也不是绝对的   没有图的话  就把桥供电控制芯片的开启脚  悬空    应该可以产生桥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有可能是二脚做为桥供电的开启    但是 也不是绝对的   没有图的话  就把桥供电控制芯片的开启 ...

是可以产生,,但是不跑马估计时序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产生,,但是不跑马估计时序不对啊

那cpu供电有了   就跑线  总线供电的开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