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50E笔记本电脑暗屏!

楼主(2016-08-06):
各位大哥我又遇到新问题了,请教一下!接到一部R50E老笔记本电脑,暗屏,本来确定是灯管坏了,后来就找了一个旧屏上的换上了,也点亮了,但过了一会儿下半部出现花屏,我就拆了又装,到最后又变成暗屏了,而且显示屏也出了问题,无奈我就发了一个显示屏和一个高压板,我本以为问题会迎刃而解,可出乎我的想象,显示器仍然暗屏,我没辙 了!!!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 了!真是损了夫人又折兵啊!买的屏和高压板都是拆机的,不知道是不是发的高压板有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测试下高压条上的19V有没有..还有就是高压条的EN和亮度调节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高压条上的19V有没有..还有就是高压条的EN和亮度调节电压都正常不

大哥这个怎么测啊!我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高压条上的19V有没有..还有就是高压条的EN和亮度调节电压都正常不

大哥这个怎么测啊!我没测过,灯管就两根线

网友:
修一些老东西 就是不稳定

网友:
是啊,太不稳定了!

网友B:
屏线没问题吧,有19v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就说明主板没问题,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没问题吧,有19v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就说明主板没问题,查高压板和灯管

排线与高压板链接是按插式的,接触点很多都在下面我不知道测量那个部位,大哥我是新手,没测过高压板输入电压,不知测哪里,很着急!!!

网友:
插在高压板上的按式排针我都测量了没有侧到19V输入电压,最高3,38V左右

网友C:
发的是旧件 先判断故障点位置   定性位置后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的是旧件 先判断故障点位置   定性位置后再修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D:
这么老的机器还修呀?这机器屏线容易坏,测试有没有电压上来呀,16v跟3.3V 的背光o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机器还修呀?这机器屏线容易坏,测试有没有电压上来呀,16v跟3.3V 的背光on信号

测量高压板上没有16V电压,只有3.3V

网友D:
那就直接从主板的公共点拉一条线上来就解决了呀。应该是屏线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直接从主板的公共点拉一条线上来就解决了呀。应该是屏线断线了、

我不知道应该连高压板的哪个点上,没连过。这不是4根线的,好多触点。

网友:
不打扰各位了,愿各位做个好梦。

网友D:
高压条四条线,中间的两条是亮度控制,边上的一根是GND 一根vcc接保险的。这个好简单的好不好

网友:
新手,这个还真不会测

网友E:
有没有看过屏线呢,,,亲

网友:
这种老机器   屏线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条四条线,中间的两条是亮度控制,边上的一根是GND 一根vcc接保险的。这个好简单的好不好

这个高压板与其它的不同,不是4根线的

网友:
经过检测好像不是高压板和屏线的问题,我找了一个同型号的机器把发过来的屏和高压板用上可以点亮,正常。可就是在这台有问题的机器上不行,排线和屏我都来回调换了,还是暗屏,不会是板子的问题吧!各位高手我该怎么检修呢!!!该测量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看过屏线呢,,,亲

我把正常机器上的屏线也装上试了还是暗屏

网友F:
你看下屏线接口的保险 虽然这个机器很久很久没碰了  但是我隐约记得保险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下屏线接口的保险 虽然这个机器很久很久没碰了  但是我隐约记得保险爱坏

好的,谢谢啊!我检测一下

网友:
旁边有两个白色的中间是蓝色的保险导通,1欧姆到2欧姆左右,还有一个绿色的也一样

网友:
看下高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还有屏上的供电。。。 如果没有  那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已经拿给别人修了!

网友:
老东西 就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