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68-AM SE

楼主(2016-08-06):
插CPU供电掉电 ,不插不掉电,电压都出来求指点,上次换过桥、求指点
华硕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个二极管那个好坏去掉试一下

网友:
掉电能否在次上电

网友:
总线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百分之100是CPU的问题 en看了没有

网友:
amd的 cpu供电后还有桥供电 和总线供电的 产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