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不能关机充电了什么情况?

楼主(2016-08-06):
      之前都能用的,今天就用不了了。
   电脑系统没动过,BIOS也恢复默认了,手机也没更新过系统
   关机状态可关机充电USB插口电压2.9V
  求大神指点迷津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拆开看 USB 的供电 芯片 关机以后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 USB 的供电 芯片 关机以后的状态

恩,谢啦

网友B:
进bios里面有一项是设置关机usb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里面有一项是设置关机usb供电

待机测  电压只有2.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