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P55D LE 进PE死机

楼主(2016-08-06):
华硕:P7P55D LE 进PE死机,换个U盘和系统,还是一样死机,晕死了。1、换内存、刷BIOS、拆掉网卡和声卡,在进PE的过程中死机。
2、加焊桥,还是如此。
3、有一次在进PE的过程中,蓝屏了,难道还是内存的问题吗?之前换过内存啊!找别人借了一根窄的内存条,奇迹发生了,竟然可以进PE装系统了。我还在郁闷,为什么宽的内存条不行哪?难道宽的内存条和窄的有区别吗?
现在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声卡发烫,但进系统有声音,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6-8-8 09:01):
内存换成金士顿1333的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6-8-8 09:04):
装好系统后,想到是不是内存槽旁边的插件电容漏电,所以把他们都换了,再用以前的内存条就可以。

华硕P7P55D LE REV 1.01 BIOS.rar

网友A:
发烫 有声音 就多测试下

网友:
把声卡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有的内存是挑主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烫 有声音 就多测试下

换一个声卡IC,还是发烫,IC旁边有个1117,进12V,出5.25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声卡IC,还是发烫,IC旁边有个1117,进12V,出5.25V,正常吗?

看下点位图啊

网友B:
5.25V是否偏高,正常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5V是否偏高,正常5V

你万用表电池够吗

网友:
声卡发热把声卡换了试试看 这个问题一般都要换1333的内存才可以

网友C:
声卡有多烫    不是很烫就正常的

网友D:
如果电压正常,就换声卡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压正常,就换声卡芯片吧

换过了一个声卡芯片,还是发烫。

网友:
估计声卡芯片周边电容有微短吧

网友:
挑内存 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声卡IC,还是发烫,IC旁边有个1117,进12V,出5.25V,正常吗?

5.25偏高应该没太大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声卡有多烫    不是很烫就正常的

手放在上面,5秒钟感觉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放在上面,5秒钟感觉很烫

拆掉声卡芯片 然后在bios里禁止掉板载声卡  然后再进pe看pe正常没有
如果正常了 再回头细查声卡范围
维修 确定以及缩小故障范围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声卡IC,还是发烫,IC旁边有个1117,进12V,出5.25V,正常吗?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我觉得声卡只要不是很烫一般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声卡烫查输出有没有短路,查声卡的电路图,声卡功率小,发烫不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电容问题很难查

网友:
测5V供电是大于5

网友:
查输出有没有短路,查声卡的电路图

网友:
电呀是高与5V

网友(2016-09-09):
看来不过内存的板子要多多看看电容还有负载电压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现在很多声卡都会影响,还有声卡上的电压也会影响

网友:
声卡烫会不会是3.5接口的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上负载就死,好板

网友:
查查旁边一年有短路

网友:
声卡问题很少关注,不过你这个蓝屏换内存的电容可以用,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不能进PE,不能进系统

网友:
是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