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蓝屏,螺丝孔BS1,这样算不算断线

楼主(2016-08-06):
U2边上1.8V,3V,几个电路都有,也换过也U2,还是蓝屏,U6没有动,上面的电阻有1.8V,后面要怎么搞,请高手指点下,BS1是不是还要挖点开看看是不是断线了。图里面的线都是连着的,中间没有断线的。连电脑没有反应,蓝屏重启,一直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不就知道 了 亲

怎么量,量哪几个配件不知道,呵呵,大哥能指点下吗

网友:
都蓝屏了肯定有断线了

网友:
这个拿光板看看线的走向

网友:
显微镜下看,不一定是这里断线啊

网友:
这里没断就找找周围的原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