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大家都知道什么问题了。

楼主(2016-08-06):
                                                                            B460速修笔记

1,拿过来大短路,解决办法挖洞,板子挖穿就不短了,公共点恢复正常。
2,找两100K电阻为51125的13脚设置一个分压电路,其实电阻阻值无所谓,自己随意就好。

3,触发亮机装机。

网友:
这就是送钱的节奏 记得黑海绵去掉

网友:
都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
最好用绿墨涂以下比较安全。

网友:
B+大短  秒杀 的机器 搞得好就是秒杀  搞不好就是报废

网友:
这个机器烧的严重的 芯片和反面的mos管烧坏就很难修了

网友:
是不是黑海绵碳化造成短路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记得这个电阻是250K欧左右吧,都是C壳上面那块海绵惹的祸。经常碰到,我都不用看图纸了。直接就修好

网友:
挖成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这机就是维修者的福音啊

网友:
挖了能不短就是好的,我手里至少有3个挖的比你大多了还是不行。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 ,没搞好

网友:
下次碰到也搞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