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sb没反应维修

楼主(2016-08-06):
一片华硕g31,型号是p5kpl se。进系统usb无反应,不提示。
关机测量数据时钟线阻值正常。时钟芯片 的usb 48m也发出。所有条件都有还是没反应,直接拆保护电路。
开机后还是不行。准备换桥发现南桥边有一掉件,板子放久了上面有层灰遮挡了。查好板是一电阻,点位图上信号显示V5REF_AUA,也不知道这跟usb有没有关系,拆了个330电阻装上。开机usb能用了。

网友:
醉了,刚刚在技嘉g31又修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腐蚀和usb没反应。

网友:
今天可以去买彩票啦

网友:
运气真好啊

网友:
肯定和这个电阻有关系

网友:
请问那个电阻在那里可以上个图把我也有一张和你一模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桥的一个模块的供电吧

网友:
听名字象是基准电压

网友:
可以发图看下吗

网友:
我也有2张ASUS的板子 USB时好时坏的 没有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