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进水无CPU供电速修

楼主(2016-08-06):
接到机器上电测试电流0.25-0.16反复跳,拆开发现CPU供电芯片发霉,PF2发黑测不通换掉,62882清洗干净以后加焊无效,换个全新的62882无效,拆掉洗干净仔细看发现18脚脚位引线发黑,刮掉漆一测不通,飞线后再上芯片,开机电流上了,亮机。10分钟的事。

网友:
真的是速修   进水 腐蚀焊盘 或者 线路

网友:
你的不触发解决了吗?

网友:
进水断线常见维修

网友:
老板财源广进啊

网友:
修机器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
应该是供电脚位腐蚀断线

网友:
CPU芯片主供电没有 是这样吗 ?

网友:
楼主果然细心

网友:
进水的还能速修

网友:
今天还修个华硕机器进水不显,忘记型号了,不然我就写下过程了,就是EC 9012进水,背面有个U39的场管D级3.3V,S级1.8V,刚开始没看图纸以为是正常,结果仔细一瞧就是这里电压低了,把G级的19V搭线过去直接S级就是3.3V,开机就亮了,之前电流一直0.9-1.3-0.9来回跳,以为BIOS问题刷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修进水氧化的机器就是要用心来慢慢修,要不然就越弄越麻烦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