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电流到0.57维修

楼主(2016-08-06):
同行拿的机子。裸板测电流0.57以为是通病保险电阻。一圈下来。没问题。测了下各个就CPU供电0.78V感觉电压有点不对。打开图纸测了isl62882的一脚。我去。有3.3V。立刻转过去测无线网卡22脚。没电压。测下Q8的D极。3.3V 也有。自己做了个假设如果0.78V CPU 供电是正常的那就是桥条件或桥坏。查图纸测U31的4脚0V。再试1脚有3.3V。测2脚0V。查了下图纸是直通的。用表笔打ISL62882的1脚和U31的2脚为1.呵呵。果断U31的1脚和2脚直连。
然后按开关 电流直接上去了。随手测了下CPU供电变成1.1V了。接屏也亮机了。

网友:
对时序很熟悉哦  限时秒杀

网友:
配个图就好了 ,好模糊

网友:
截个图上面就好了

网友:
看不清楚,谢谢;

网友:
没有配电路图就是不太知道是什么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加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