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2367F花屏

楼主(2016-08-06):
只需要把VGL上的滤波电容换成个头较大的就不再花屏了,刚才亲自解决了这个显示器电压在-8.4V左右
显示器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 下次最好配上图

网友:
太简单的描述,没图吗?

网友:
没拍照。客户都把显示器拿走了。以后拍照维修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