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MS-P43开机不亮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6-08-06):
铭瑄主板MS-P43开机不亮跑马到最后蜂鸣器响一声貌似亮机的滴一声就掉电然后反复如此反复重启,哪位大神遇到此问题,赐教一二,感谢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是:一BIOS,二是CPU供电芯片虛焊

网友:
反复重启看看供电全版正常不

网友:
先放个电  不行在刷个bios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