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0-tb 疑似通病

楼主(2016-08-06):
我现在就是喜欢找一些通病给大家,研究的时候感觉很好,以后修起来也轻松,感谢迅维网给我这个平台,谢谢

这个机器来时是上灯管不亮,下灯管正常,很简单 换两个元器件就好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换完就ok,亮机图没拍
新人可以看看  高手就飘过吧
发帖不易 打赏点分吧 谢谢

网友:
这机器高压坏的真不少

网友A:
发通病建议加适当权限 避免客户直接百度到

网友:
那是两个什么东西

网友B:
用这种4个直插场管设计的基本都这一个通病,忘记啥型号了,和联想的一厌17显示器通病是一样的,场管高压包要一套一套换。

网友:
这个高压电路爱坏

网友:
5707,57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通病建议加适当权限 避免客户直接百度到

是个好建议  下次会注意扽的

网友:
是俩三极管 上边灯管坏了换上边的俩 下边灯管坏了换下边的俩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4个直插场管设计的基本都这一个通病,忘记啥型号了,和联想的一厌17显示器通病是一样的,场管高压包 ...

不用一套一套的换a  我就换了俩管子 那俩应该是三极管吧 没仔细测

网友:
C5706 5707 还要补焊那个蓝色电容和换升压变压器 不然有可能返修哦

网友C:
C5707 很老的显示器了。以前修 的N多这是通病,但是是6-7年前就知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4个直插场管设计的基本都这一个通病,忘记啥型号了,和联想的一厌17显示器通病是一样的,场管高压包 ...

C5707一般这个虚焊严重。然后还有就是中间电容不换容易出问题

网友C:
这个C5707的三极管,我们一般中间的电容都换了,不然容易返修,还有加焊高压包电感等东西,明基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5707一般这个虚焊严重。然后还有就是中间电容不换容易出问题

我一般都是只换场管和高压包,也没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5707 很老的显示器了。以前修 的N多这是通病,但是是6-7年前就知道的

我现在才19 也才进入电脑行业2年,论坛里的帖子有一些我没注意到  下次一些常见的我就不多余的发了,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C5707的三极管,我们一般中间的电容都换了,不然容易返修,还有加焊高压包电感等东西,明基代工的

我前两天遇到一台,上灯管亮一会黑掉,下灯管正常,换的高压包,用了几分钟,又挂了,没找到替换的,换的板子

超哥,你意思是直接加焊吗?电容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前两天遇到一台,上灯管亮一会黑掉,下灯管正常,换的高压包,用了几分钟,又挂了,没找到替换的,换 ...

一般烧高压包的话大部分可能是前面的管子不良,或者灯管有问题,或者芯片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烧高压包的话大部分可能是前面的管子不良,或者灯管有问题,或者芯片问题

我试过,不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这边问题,我换了高压包,只用了几分钟就烧了,会不会是楼主说的三极管问题?我当时没配件,就换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不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这边问题,我换了高压包,只用了几分钟就烧了,会不会是楼主说的三极管 ...

那要看是什么板子,哪个厂家代工的,这个是明基代工的,这个问题,我最少修过几百台。DELL  联想 明基什么的
反正是他代工的都有问题

网友:
这是aoc的电路通病。

网友:
我有一样的板子 不是一样的机器测试下

网友:
这个很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