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几分钟就黑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06):
今天修到个明基的显示器,故障是显示大约5分钟,就黑屏了,而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必须拔掉电源,等好一会,在插电,又可以亮几分钟了,然后又黑屏,反复如此,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一二,附图

网友:
电源芯片 7脚那个  换掉就好了,,这芯片这问题修多了,,现在这芯片我都备货一大堆

网友:
top258pn 这芯片可以备货一些,很多用这芯片的电源板会不固定黑了

网友:
楼主按别人给的方法试过了吗

网友:
7脚那个258,这破芯片不是炸就是不良,见好多这样的电源板了。

网友:
几天前我修过一台飞利浦的显示器,,开机10几分钟就关了,凉一会又能开10几分钟,,,拆壳看见top258 ,果断换了,在备料里面拿了一个混进去的料板拆的258,换好还是用了不一会就黑了,,,果断拆了丢掉,,,再拿一个新的,,,问题解决,,,,,,,,感觉这芯片问题真多,料板拆的都不能相信

网友A:
一般看见电源板没有开关管,只有一个7脚的ic 一边4脚都是连在一起的,炸的面目全非,压根不知道型号,直接用258芯片装上去就行了,,,,,这叫破芯片即使化成灰我都记得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见电源板没有开关管,只有一个7脚的ic 一边4脚都是连在一起的,炸的面目全非,压根不知道型号,直接 ...

看来这样的玩意 通病了呀

网友B:
还有这种问题的。我都是换板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问题的。我都是换板来的。

一颗芯片才几毛钱,换板都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吧,

网友:
囧。前几天修了个戴尔的也是这个258p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颗芯片才几毛钱,换板都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吧,

top258 查了也要几块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p258 查了也要几块钱哦

3块钱就能修好,有什么不好,,再说,258料板我都不敢用,问题多多

网友:
先监测一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top258pn,三块钱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颗芯片才几毛钱,换板都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吧,

top这种芯片挺贵的哈,还有三星的DM0565都是挺贵的几块钱一个,不过还是建议修

网友D:
碰到过,直接改板了,258芯片换过几个,没用几天,拿回来 就炸飞了,都怕这芯片的板了

网友:
多谢各位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直接改板了,258芯片换过几个,没用几天,拿回来 就炸飞了,都怕这芯片的板了

不用这258芯片,怎么改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p这种芯片挺贵的哈,还有三星的DM0565都是挺贵的几块钱一个,不过还是建议修

贵不代表他就是质量好,,,不过我还是尽量买那些上面印刷字体比较好的(有些光看上面的字体都觉得是山寨芯片)换这芯片起码还没有碰到过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这258芯片,怎么改板啊?

他的意思是用别的电源板改进去,,,,我这边也有备货一些体积小的电源板,,,那种烧的很严重就直接改板,,,,电源板无非就5v输出给驱动板(部分需要3.3),,,,,,只要空间放得下,,,什么电源板都能改进去,,,不难

网友:
换了电源PWM芯片就好了

网友F:
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这又是一大收获

网友:
这个是电源芯片不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这又是一大收获

都是版主了,
还是小白。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坏了,电源供电不稳定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是版主了,
还是小白。

就是啊,版主是小白,那我是什么

网友:
没遇到过,经验不是很足,以为是高压条

网友:
改个高压条再拷机

网友:
看来真是高手如云呀。
明基的按键也爱坏,不开机。

网友:
看来是通病呀

网友:
top258pn应该是这个芯片

网友(2017-03-19):
这个芯片一般是散热不良造成的,有时换芯片也还是会再出现,只能改善散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p这种芯片挺贵的哈,还有三星的DM0565都是挺贵的几块钱一个,不过还是建议修

说起0565我想起来, 前几天那个换了也没好

网友:
楼主这种故障的,不光是top258会导致。只要是这种故障,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换电源芯片

网友:
黑屏时测供电压正常否!正常时查驱动板,异常修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导致的,楼上有说明这个电源管理容易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