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比较疑难的问题 求帮忙!

楼主(2016-08-06):
这几个机器算是比较棘手那种!求帮忙!
1.三星SCALA3 原始故障是进水 处理完毕通电 电流表打表 公共点短路了 直接测量电感与公共点之间发现是内存供电 拆了供电复合管不短 订了2个管子回来 第一个安装完毕 待机0.006 触发 第一次没装内存1A多不动了 安装内存 跳变多2次 1.4A 立马打表 再测公共点又短路 第二次把管子 升压部件 芯片全换了 还是1.4A打表 !不死心从好板拆全组套件 1.4A打表 很纠结了!
2.Y400进系统时掉电 初始故障 过程中 无花无灰屏 加焊EC无果 吹EC旁边可以进系统 重启回到故障 重置过显存 更换过显卡
3.DELL N4110 大短路 显卡供电上管两个都烧了 替换件OK 拿走2天后回来 替换升压套件 芯片 管子 拿走 麻痹的 再次回来了。!!这板子 真与我有缘啊!!

网友A:
第一个 三星的 已经替换了全部  还是短路打表 看下进水有无腐蚀 或者断线等

网友:
N41110改集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 三星的 已经替换了全部  还是短路打表 看下进水有无腐蚀 或者断线等

跑内存就打表!不插内存 供电是有的!电流停1A

网友:
内存供电大短可能烧cpu的哦,因为 1.5v进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