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ADM 独显电流跑1.2-1.4-1.81.9-2.01-1.73-1.66-1.5不显

楼主(2016-08-06):
HP4416S ADM 独显电流跑0.几-1.4-1.81.9-2.01-1.73-1.66-1.5定住了不显

开始是开机电流1.35-0.98跳变。黄灯闪。BIOS一脚没有波,刷过BIOS 依旧 ,论坛是查,很多说北桥。。。 手是没U换,后来加焊北桥,。。温度没到220 就直接爆了。。。平时都是用240的....

于是买了个测试的有铅北桥回来(全新的N贵,要100块。。),换上 依旧。。。。。。。。。。
开始怀疑CPU,于是又买了一样的QL CPU回来,装上 开电,电流跑0.几-1.4-1.81.9-2.01-1.73-1.66-1.5  灯不闪了, 以为亮了,暗喜~! 接显示器 嘿嘿一片。。。又接内屏,依旧,,,,
BIOS第一脚有跳几个波。不上内存电流到1.71左右就定在哪里不动了。但上内存电流跟上面一样。。(说明 之前的CPU有问题,,不是北桥问题。。。被我误杀了,而且杀挂了北桥)
难道桥没换好?? 于是又上BGA 温度到200 可以推动又等了5秒再关火。。。。 可是后来还是一样的电流。。。。不显。。。

难道又要怀疑显卡??? 大家帮分析分析啊。。。BIOS也刷回来原来机上的,也一样的电流变化。。。

再换就是亏本的了。。。。。帮分析分析啊。。。

补充内容 (2016-8-8 12:04):
NND,果然是买的北桥芯片是坏的(量也没见有短路),。。。200度 烤了2次了。。完全可以推动了。。。还是一样,,后来在盒子找到一个以前买的 BGA上去 直接到亮机。。。。卖家还说包上机的。。。。

网友:
感觉还是北桥,,,,,

网友:
这么老的机买个板也要不了多少钱的这么修不划算

网友:
既然北桥 cpu都换了  何不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原来的北桥没坏的,你重新植株下有惊喜,反倒测试的有问题可能大

网友:
如果购买的原件没损坏,以后还可以用,没什么损失,建议还是换块板子吧。加焊了显卡谁能保证不返修,更闹心。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波形看看有没有跑过内存呀,二带的很好打出来的呀。我判断的话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这款机器很少有显卡虚焊的,我很少修到这款机器的显卡。

网友A:
把拆机的桥重植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拆机的桥重植下试试

原机的已经被我烤爆了。。。。220度就爆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 问题吧 加热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机子显卡北桥都容易坏

网友:
好吧,LZ好样的,,向LZ学些。。

网友:
现在 卖芯片的 都这样 没信誉。。没办法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一试

网友:
显卡试一试咯。。

网友:
别换显卡了,直接换板子吧,amd的机器太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