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硬盘问题

楼主(2016-08-06):
手上有好多C盘有坏道的硬盘,进PE把C盘那20G左右屏蔽掉,把系统安装在D盘上面,不知道这样的硬盘大概能用多久?求专业人士解答一下,

网友A:
一般这样的盘造成这样是电源的问题,在不换电源的情况下,用不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样的盘造成这样是电源的问题,在不换电源的情况下,用不长的....

不会吧。。。我第一次听这种说法,对硬盘不专业,以前遇上这样的直接更换了新硬盘,也没问题啊

网友B:
电源不好是导致硬盘坏轨的最大杀手,特别是一些山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好是导致硬盘坏轨的最大杀手,特别是一些山寨电源

受教了~!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把坏道屏蔽到工厂坏道列表里面,如果想简单一点分区时第一分区偏移在坏道后面的柱面分区后在安装系统(自己计算前面坏区有多少个柱面)),磁头不会读前面坏道扇区,不影响使用!比你分区后在隐藏效果要好些!

网友D:
加P表不行吗,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P表不行吗,楼主?

不专业啊,不会,PE里面能操作的只能是把坏了的C盘给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把坏道屏蔽到工厂坏道列表里面,如果想简单一点分区时第一分区偏移在坏道后面的柱面分区后在安 ...

柱面偏移PE里面能操作吗?

网友F:
硬盘最好是换了  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专业啊,不会,PE里面能操作的只能是把坏了的C盘给屏蔽掉。

是ST还是WD的盘?

网友:
西数的的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最好是换了  不然会出问题的

能换当然会换,问题是遇上不能换的,没办法,

网友:
试下用WDR5.3看看能不能搞掂

网友:
是可以这样处理的,但能用多久谁也说不好

网友:
西数就比较好整,板号1672以下的板可以试试用WDR5.3低格加表,在不行就通刷开SF。1820以下的可以用老吴专修低格或者通刷开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