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大短维修一例 附BIOS

楼主(2016-08-06):
同行送来一机器.上电大短..一个字  拆...拆开看..有几处上有焊油...先不管.. 打阻值...发现很多地方都短路了..那就上电摸...摸到PQ302(4483A)滚烫. 大喜 拆...随便找了一个管.上机..

玩蛋了..发现待机都没了...测量PR302 原来是后极 还有短路...粗心啊...但阻值为8    好 没关系.. 烧鸡....边烧边摸...

发现PC1013   PC1012 发热...
转过头 在一看...

原来PU901 上黑乎乎 的不是焊油 是烧坏了..   刷干净后..拆....拆PU901  PQ901 PQ902后发现铜箔 断了一半 没关系芯片歪歪着装就行..... 这时阻值已经正常了...
从隔壁同行 料板之家 找来..一片一模一样的料板(哥们说了..拆了啥 都没关系...把坏件 帮他装上...)..有这句话 就啥也别说了...换芯片 管....
测量未短路..上电..   还是没有待机..不触发....

回头一想..肯定是之前随意装的..PQ302不对..也不用查参数了..直接从同行的料板上..上下管一起换...     顺利亮机...
维修结束....

因为是大短  所以未找图纸 也就不上传了...
BIOS 上传一份...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烧机 烧出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不过一开始那个PQ302是个P沟道的管子 肯定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