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760、X380维修两例

楼主(2016-08-06):
两块主板都是无图无点位,不过本来主板的图纸就很少,接下来看维修过程。DELL-X760
故障现象:无CPU供电
  该主板使用电源管理芯片ADP3293+3个驱动芯片ADP3120A的方式作为CPU供电,接下查其工作条件:
1、31脚VCC主供电12V正常
2、1脚EN为1.01V正常
根据数据手册上看,该芯片第26 ODN与第19脚OD意为:当该引脚为低时芯片禁止输出,经过测量发现,两个引脚都为0V,换之OK,顺利显示。

DELL-X380
故障现象:主板供电都正常,时有时无报警声,不显示
  1、测量PCIE  A11 3.3V正常
  2、插上内存打值卡,测量主供电、VTT、SPD、系统管理总线、时钟等电压都正常,数据地址打值也无明显异常
接下来难道只能往FSB、DMI、总线测量?太麻烦了,不想测。听着报警声虽然不知道它想表达什么,但就当它是在说“内存不过吧”,当然这里纯属个人一厢情愿。
  1、接着用洗板水清洁内存槽
  2、再清洁CPU、桥、VGA接口周围的元件,包括IO的引脚等。(重点照顾了下这些元件中的排阻,顺便测量了下有没有问          题,因为一般排阻都用作一些信号的上拉)
清洁完毕,再次用示波器测了下BIOS的1、2、5、6脚波形,如下图:

发现都很正常,说明CPU已经开始工作,FSB、DMI总线也没问题,再抓下内存数据波看有没有,如下图: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基本上都正常了,插上VGA完美显示,维修结束。
附两板亮机BIOS:

DELL X380(E93839 AZ0422).zip

DELL X760(E93839 GA0402).zip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不一样

网友:
原来波形都是这样的啊,修主板的帖,见用示波器的少,谢谢分享。

网友:
新手路过  嘻嘻

网友:
谢谢楼主的BOIS我那张刷BOIS也好了

网友:
第二个板子修的什么啊,楼主??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是灰尘导致漏电吗

网友:
一直都没有搞懂示波器的用法。。

网友:
第二张主板修的那里啊, 洗干净就OK?????????

网友:
有教看示波器的吗. 我有一个小Q示波器.只会看晶振波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