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传奇电源维修

楼主(2016-08-07):
保险严重烧黑

一只大电容鼓包

后级滤波电容无鼓包

7500+339方案

测试整流桥 220v 收入短路

两只整流管击穿

打两只13007对地阻值
都已经击穿

辅助开关管 对地正常

打7500 8 11 输出脚 对地正常

打各路输出对地正常

3.3v

12v

5v

5VSB

PG

-12V

PSON 绿线

保险烧断

扫荡主开关部分 加速电路 正常

扫荡辅助部分正常

两只13007 取下测试击穿

辅助开关管2N60正常

一只均压电阻 大的固定胶腐蚀 阻值变大
原值220K

拆除13007 辅助开关管和损坏整流桥
在打13007 对地正常

更换整流桥的三只整流管 两只13007
均压电阻
上灯泡一闪就灭
上保险 5VSB 绿线电压正常
开机正常
接主板拷机测试正常

网友A:
楼主的山寨电源真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山寨电源真不少...........

山寨电源 学习 练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山寨电源 学习 练手的

学习精神可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精神可嘉....

但是好多人 杂牌电源不值得修的呢
感觉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C:
看上去瓦数不大也没维修价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瓦数不大也没维修价极

主要是按来练手 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好多人 杂牌电源不值得修的呢
感觉还是有价值的

学习技术还可以,.......

网友D:
均衡电阻二只一起换。整流管四只全部换新的。

网友E:
楼主功力不低!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技术还可以,.......

是的 可以学习技术
杂牌的问题 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均衡电阻二只一起换。整流管四只全部换新的。

是的 均压电阻 一起换的
整流管RL207 换的不是一样的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功力不低!学习!

按也是学习的 没事 练手的

网友F:
好明确的维修  但电源不值得维修吧,新的都才几百块。修好你能报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可以学习技术
杂牌的问题 比较多

难得的是楼主的坚持....

网友G:
像电源一般拆开一看、电容没爆就不修了

网友H:
这电源,输出部分的电容也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明确的维修  但电源不值得维修吧,新的都才几百块。修好你能报多少钱

修好积累下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得的是楼主的坚持....

修的多了  遇到的问题 就多了
就可以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像电源一般拆开一看、电容没爆就不修了

有时候 大电容爆了 还会导致其他的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电源,输出部分的电容也太小了

杂牌都这些 用料都不行

网友I:
技术一流。主要有变压器不好测好坏,所以也有点不好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 大电容爆了 还会导致其他的也坏

一般大电容爆了,可能是他的那一对平衡电阻阻值变大了,那个是遇到的最多的,还有就是电压高直接炸掉的。那个还要把压敏电阻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大电容爆了,可能是他的那一对平衡电阻阻值变大了,那个是遇到的最多的,还有就是电压高直接炸掉的。 ...

是的 均压电阻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技术一流。主要有变压器不好测好坏,所以也有点不好修的

按也是新手啊 遇到不懂的就上来请教高手
变压器 可以测量好坏啊
主变压器 初级脚相同 次级脚相同 初级和次级任意脚不通
辅助变压器 初级 两个绕组  绕组中两脚相通 两个绕组不通 次级三个脚相通 初级和次级任意脚不相通推动变压器 次级三脚想通
微短的情况 不好测

网友J:
练习维修技术还是很好的,特别是没有事做的,找些板子来搞搞真的好,省得寂寞。

网友K:
感觉电源好难修的

网友L:
楼主是高手啊,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练习维修技术还是很好的,特别是没有事做的,找些板子来搞搞真的好,省得寂寞。

是的 有些杂牌还真搞  什么样的问题 都有
一搞就是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电源好难修的

老的半桥结构的 好修点
现在比较新的 主动PFC 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高手啊,思路清晰

按也新手  练手学习的

网友M:
看来你的时间真的是很多啊,练手的电源不停的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来你的时间真的是很多啊,练手的电源不停的修啊

是的 按都成电源专修了

网友N:
这样的电源,硬盘能不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这样的电源,硬盘能不坏么....

按没学习电源电源之前 也给客户都装这样的杂牌电源 大部分也都用四五年 都没有问题 硬盘也没坏
感觉是不是 有时候 把杂牌过于邪恶话了

杂牌电源 省略的 两级EMI 主要作用 抗电磁干扰 和三个安规电容 主要作用对大地放电

PFC 电感 主要作用减少供电的损耗 没有会导致电源转换效率低 就是浪费电力能源

后级的3.3v稳压部分 和输出的电感 和1个电容
一般只要一个电容
可能会导致纹波严重 有可能会损坏硬盘

去掉这些 一个电源 该有的地方 不能省略的地方
杂牌电源 都有
稳压部分

推动部分 主开关部分

辅助部分

在就是杂牌电源的 用料不好

整流桥用的电流小的整流管 一般都是RL207 RL257 3A的

两只300v 大电容 用的杂牌的软脚
品牌好电容 都用好牌子的硬脚

两只主开关管用的 都是13007

后级各路输出的整流管的用的电流小的肖特基二极管
5v 3.3v 用的20A的 12v用的16A
变压器的磁芯尺寸比较小
后级的滤波电容 不是品牌的 用的容量比较小 一般都是1000UF

用的5VSB 的整流管 电流小的 一般只有2A

杂牌电源 也不是不能用 只是受制于用料 开关管的功率 变压器尺寸 电容容量
整体功率比较小 一般只有180W 用在低配的机子上边问题不大
在就是 用的元件质量问题 使用年限没有 品牌的电源时间长

山寨电源厂家 一般都采用 已经淘汰的 7500 330 或者单芯片的 半桥结构
这种方案成熟 容易设计生产

当然也有杂牌的电源 实在是偷工减料 就是真的不能用了
拆开的杂牌电源 几乎全是半桥的
有点实力的厂家 辅助部分 改用集成方案了

所以山寨电源也是可以用的 只是低配功率小的机器
像按这边 百分之90以上新装的机子 都是杂牌

只是按自己的理解
求高手指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按没学习电源电源之前 也给客户都装这样的杂牌电源 大部分也都用四五年 都没有问题 硬盘也没坏
感觉是 ...

我是专门修硬盘的,所以....看多了这些电源把硬盘弄死的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按没学习电源电源之前 也给客户都装这样的杂牌电源 大部分也都用四五年 都没有问题 硬盘也没坏
感觉是 ...

特别是现在的大容量硬盘,高密度,这些山寨货很容易让盘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是专门修硬盘的,所以....看多了这些电源把硬盘弄死的了....

多谢指点
现在专修硬盘啊
那最有发言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N:
特别是现在的大容量硬盘,高密度,这些山寨货很容易让盘死掉....

一般山寨电源
会导致硬盘出现什么 严重的问题呢
是磁头挂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一般山寨电源
会导致硬盘出现什么 严重的问题呢
是磁头挂吗

硬盘大量的红绿色块导致卡机等...你看看你修的这个电源,后级的滤波,电网什么的只要有点波动,硬盘就吃苦了...现在新款盘,密度高的单头就600g(目前我修到的最高 的就是这种了,再高的我还没接触到...一个盘就6T),以前的硬盘单头才250g,更老一点的160g一个头,所以你说以前硬盘没这么容易死,但你想想现在的硬盘对电的要求...很简单的,就拿硬盘测试来说,同一个盘,同一个机器,用好电源,测试连绿点也没有,用山寨货测试红的绿的都会出来....

网友:
你多看一下品牌机,为什么他们都用的好电源及好机箱,道理真的很简单....

网友N:
如果楼主你有示波器,建议你测试一下这个电源的波纹...硬盘对这东西很敏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N:
硬盘大量的红绿色块导致卡机等...你看看你修的这个电源,后级的滤波,电网什么的只要有点波动,硬盘就吃苦了 ...

那就是杂牌的 后级省掉的电感和一个电容 造成电压波动 纹波引起的
自从按学习电源后 装机都是用的 最低的 85的长城的电源
高配的 按都用200多的长城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杂牌的 后级省掉的电感和一个电容 造成电压波动 纹波引起的
自从按学习电源后 装机都是用的 最低 ...

好一点的电脑我都上主动pfc的电源了,因为他们一般也带个大容量的硬盘,我怕它出事....因为我们这边电网电压常常低到风扇都没办法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一点的电脑我都上主动pfc的电源了,因为他们一般也带个大容量的硬盘,我怕它出事....因为我们这边电网电 ...

主动式PFC的
电源按现在就遇到过一个全汉的
好像比较难修
按用的 85的 长城感觉还可以
好点的 就用200多的长城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如果楼主你有示波器,建议你测试一下这个电源的波纹...硬盘对这东西很敏感....

我现在一般搞ISOBAR的二手或APC(施耐德)出口的电源滤波插座了,没有示波器不知效果如何,楼主有用过测过吗?

网友:
主电容有一个鼓包了,没有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一般搞ISOBAR的二手或APC(施耐德)出口的电源滤波插座了,没有示波器不知效果如何,楼主有用过测 ...

我没有示波器呢,自己修盘用的电源都是品牌的好电源,要不硬盘修不好不说,还直接报废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一般搞ISOBAR的二手或APC(施耐德)出口的电源滤波插座了,没有示波器不知效果如何,楼主有用过测 ...

没有 反正 都湿给同行换怀电源了

网友P:
个人觉得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P:
个人觉得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

也有难搞的 水平不够 修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有难搞的 水平不够 修不好

大功率的电源1000W以上的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的电源1000W以上的比较难搞..........

好没见过呢
正常都300W 的

网友:
图文并茂好文章

网友Q:
我们这电网电压高,晚间闲时(凌晨2点和5点左右)测量的峰值238V---240V,白天忙时都有234V,杂牌电源有个好的地方,就是绝大多数都会装上NTC,来缓冲一下开机时对整个电源的瞬间冲击,相反,个别品牌现在反而没装NTC了,直接用跳线解决,结果呢,呵呵,直接开机瞬间炸机,我就总共炸过3个了。美其名曰是节能降损,关键是NTC的特性和作用都是实用的,凭什么省呢,说穿了就是节省成本,一个质量好的NTC是要好几毛钱的成本的,大功率的更别说了,我们以前做过最贵的是一块多的,在服务器上用的,能通过7A和10A规格的。杂牌的最少是用2.5A的,好点的普遍都有3A,可以了,

杂牌电源看货色和做工来处理,NTC绝对要利用好,

电容最害怕的什么------就是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也是为什么电容是最容易坏的元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Q:
我们这电网电压高,晚间闲时(凌晨2点和5点左右)测量的峰值238V---240V,白天忙时都有234V,杂牌电源有个 ...

品牌低端的 会省略NTC
但是有两级EMI 和两个扼流线圈 这个也是可以防冲击的
安全电阻
杂牌 什么都没有 就是导线 直接到整流桥 在不装个 NTC 一点防冲击没有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品牌低端的 会省略NTC
但是有两级EMI 和两个扼流线圈 这个也是可以防冲击的
安全电阻

EMI和扼流圈根本就没有防冲击的作用,只是减少干扰,吸收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EMI和扼流圈根本就没有防冲击的作用,只是减少干扰,吸收干扰的

哦 是这样
但是 品牌的 电源高电压 冲击的时候 一般只挂保险
杂虽然有 NTC 高电压 冲击 保险 整流桥 大电容都挂

网友R:
我这边有个绿色天使的电源,跟这个图完全一样,

原来是保险管,整流二极管烧了两个,c1815,保险电阻,稳压二极管烧坏,换上这些元件后还是不管用。由于保险电组已烧黑,还有稳压二极管也不知是多大的
保险电阻换5欧的,稳压二极管从12伏到18伏的都试过了,只要一通电就烧稳压二极管和2n60开关管,后来把这些元件都换完了,还烧,一共损失了10几个2n60和稳压二极管,最后没有元件了,没有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我这边有个绿色天使的电源,跟这个图完全一样,

原来是保险管,整流二极管烧了两个,c1815,保险电阻,稳 ...

怎么没有上灯泡 测试 好确认 无短路 就不会烧这些东西了
稳压二极管 是15v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上灯泡 测试 好确认 无短路 就不会烧这些东西了
稳压二极管 是15v的

测试时本来就串联有灯泡,估计串联的是比较大 100瓦的,主要是电容里面的电给烧了,如果只修辅助电源把两个大电容摘掉换成一个400伏4.7Uf的应该会好点,现在没有元件了,等再拆出来开关管了稳压二极管了再来收拾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测试时本来就串联有灯泡,估计串联的是比较大 100瓦的,主要是电容里面的电给烧了,如果只修辅助电源把两 ...

拿就换小点瓦数的 60W的
一般来说 灯泡一闪而过 不是常亮 就不会短路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拿就换小点瓦数的 60W的
一般来说 灯泡一闪而过 不是常亮 就不会短路

100瓦的也是闪一下,去测量了还是没有5伏电压,然后断电测试,稳压二极管,开关管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R:
100瓦的也是闪一下,去测量了还是没有5伏电压,然后断电测试,稳压二极管,开关管烧坏

一般被动式PFC 都用40 W 60W 的
主动是PFC 用100W的 内阻小 要是用40W 会常亮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一般被动式PFC 都用40 W 60W 的
主动是PFC 用100W的 内阻小 要是用40W 会常亮的

好的,再去买个40W的灯泡,现在这种灯泡还真不好买了,到了好几个地方都没卖的,都是led或荧光灯这类的电子式节能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R:
好的,再去买个40W的灯泡,现在这种灯泡还真不好买了,到了好几个地方都没卖的,都是led或荧光灯这类的电 ...

这个 应该能买到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B:
这个 应该能买到的

昨天跑到5金店买了一个,1.5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昨天跑到5金店买了一个,1.5元

难道对电源维修感兴趣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B:
难道对电源维修感兴趣吗

没事了修着玩呗,刚开始接触电源方面的,其他的还修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没事了修着玩呗,刚开始接触电源方面的,其他的还修不了。

哦 学习修电源 会被人打击的
你看拿发的帖子 多少人 说电源不值钱 修的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学习修电源 会被人打击的
你看拿发的帖子 多少人 说电源不值钱 修的干嘛

肯定会被人打击,修电源就像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一样,干些最基础的,总会让人看不起,但作为小白,想学维修只能先从电源入手,如果没有电路的基础知识和焊接的基本功,直接去进行芯片维修可以想像一下有多难。
不过说真的,现在维修基本上都没有出路,基本上是挣不了钱了,除非干大的维修,如工业,医疗,军用设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