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声T33L601U不开机维修主板电路图数据

楼主(2016-08-07):
奇声T33L601U不开机
板号:TP.VST59S.PB813屏号:LC320EXN D00

按开机键无反应灯不灭,正常开机时灯是灭的,测试电压也正常,12V屏供电,背光信号也都开启了,就是没有LVDS信号电压,以为是数据问题,找了个乐华TP.VST59S.PB813数据写进去还是一样,找不到什么问题,后来想背光也不亮就尝试更换背光IC F07822结果开机正常了,我也是不解了,有高手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修电视?很多都不明白,应该说我只会换

网友(2016-09-14):
有些问题 很难用理论去解释  修好就行 顶一个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

网友A:
应该是你思路不清,自己走了弯路,修液晶,第一步查电源,第2步查灯管启动信号,灯管必须点亮,灯管不亮就查修灯管电路,直到灯管点亮为止,(当然灯管电路假如是好的,灯管会亮下就灭) ,不要把亮下就灭当做故障来修,呵呵~
然后再查 视频信号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思路不清,自己走了弯路,修液晶,第一步查电源,第2步查灯管启动信号,灯管必须点亮,灯管不亮就 ...

没有背光也会影响LVDS信号不出,这个好像是第一次见

网友:
你不熟悉 单片机的运行过程,建议你学下电脑主板的维修吧,

网友:
奇声的牌子我这边好少